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ISINO 航天信息800II

楼主(2009-12-14):
现在问题如下;
1 连在主机上进不鸟纸 一进一退还出现乱码 不连主机自检打印正常
2 我换台主机依然这样的问题
3 我换了一台好的在原始主机上打印ok】
请问各位大师 给点意见 给点经验 谢谢.......
问题

网友:
换了一台好打印机在它原先的主机上打印一切ok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驱动不对```

网友:
打印文件没有打印完打印机断电,造成打印机内存错误.
把文件删了.关机
再开就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