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

楼主(2009-12-14):
我有一台显示器电源板坏烧啦!不通电场效管p7nk80和tea1507p挂啦!请问什么型号可以代换这两个场效管、、、

网友:
开关管用7N60、10N60代换
TEA1507是电源IC,选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除了你说的这两个还有哪几种,我手上只有K2645和3842不知这两个能不能代换、、、

网友:
2645能代开关管,1507只能用同型号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我换了2645开关管它也会烧呢?量到其他好像没有短路现象啦!

网友:
是1507也烧了,你还要看看其他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