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代码就定在c1。应该时内存问题。。从哪修起?

楼主(2009-12-14):
我是学徒。。。
刚接触。。

网友:
量了内存供电2.5v正常。

网友:
到跑到C1的那你的时候量一下CPU 有没有电压。

网友:
1脚、7脚、91&92脚电压是否都正常?
打阻值!

网友:
清理内存及插槽!

网友:
回复 网友A:

C1要量CPU电压?何解?

网友:
有可能U座虚焊...

网友:
你的北桥是什么型号的  估计是北桥虚焊了吧

网友:
机器就是拆下来哪也没动就好了。。。
谁能解惑?

网友:
没接触好。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