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换VGA接口

楼主(2009-12-14):
各位大侠都是这么拆的啊 两边的那个大的好难拆 用枪都快把主板烧坏了都不行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先吹了用吸枪吸出来,在吹下就简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助焊剂,再用吸锡器,最后吹

网友:
版主说的方法很正确.我平时也是这样来换的..

网友:
用助焊剂和吸锡绳,用吸锡器焊锡吸不干净。

网友:
我一般就用烙铁加吸锡器来吸开两边的大焊点,其余的就用堆锡的方法,那样就可以拆下来了,最后再把孔用吸锡器吸空就可以换上新的了

网友:
先在焊点上加点锡,因为原来的焊点长时间暴漏在空气中有氧化层,加焊锡后容易焊些,然后用吸锡器,有连的地方不用管,最后用风枪,风力3~4级温度450左右,距离0.5公分匀吹1分钟左右,用镊子拿掉VGA接口。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7楼说的很不错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维修方法  时间长了就会总结出来的

网友:
不要拿着风枪对着一个地方吹,手要灵活,可以VGA接口这一块手拿风枪转着吹这样温度才平衡。一边吹一边用吸锡器吸,很快就掉了。

网友:
还是用锡炉方便啊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用锡炉好啊.放到上面,化了,一拔就下来了.

网友(2010-03-23):
俺小地方人,没见过锡炉,买不起吸锡器,就是先加点锡,用钳子把那2个大的点用力夹一下。这样很容易穿孔拿下。焊上去时也夹一下先。。。。

网友:
我一般用锡覆盖在所有针脚上,用风枪加热一下就掉了,直接用风枪吹会使主板变形。

网友:
两边的大点加助焊剂,用烙铁+吸锡器
中间的点,助焊剂,用850风枪,6档风,6档热度,预热焊点,然后吹二到三个点不要动,镊子碰下化了,吸锡器上手,过程要快,一般预热完,我就直接把风枪器按到板子上,吸锡器就上去了,要快,一般都是吸三个点,吸完立马换下一个点,
注意:换上新的VGA口的时候,很容易有个点根本不上锡,洗板水擦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吸锡器加热风枪,记住吹主板上的芯片时都不要对着它吹要来回转着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