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速太快

楼主(2009-12-14):
风扇转速太快噪音大,在风扇12V电源线上加多大的电阻才好?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BIOS里调低转速

网友:
加100欧姆的吧

网友:
怎么在BIOS里调低转速。

网友:
串几个稳压二级管。。

网友:
在BIOS里有一个PC属性里有一个可以调温度的  你可以调一下看在哪个温度下合适

网友:
快一点好啊  导热好啊

网友:
我的主板BIOS里调不了,要加电阻应该加多大的?

网友:
一般是加功率电阻的,网上也有资料制作可调转速电路,效果效好点,毕竟是可调的

网友:
淘宝有专门的减速线卖,经常用的话可以批发一点备着。

网友:
BIOS里可以调啊  还是不要接电阻啦
没处理好碰到主板  短路就不美了。
转太快可以调的,声音太响的话 是不是 风扇轴承里面灰尘油垢哈
最好是清洁下哈  估计是这个问题声音响的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风扇,是CPU还是ATX电源风扇,如果是CPU风扇的话,可以将风扇接口从主板12V接口接到ATX电源的5V输出上,这样风扇就降速了,而且也达到了静音的效果。如果是电源风扇的话,可以将风扇盖子拆开,在风扇上串联一个100殴的电阻,就没有声音了!
LZ可以到网上找找资料,查一下!

网友:
风扇调速器,呀买东海的那种.十元钱

网友:
风扇加点油又快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