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帮我看下那个显存问题

楼主(2009-12-14):
一块 ONDA 8600GT 显卡花屏  用软件测试 A27  帮我看看那个是A27  我分别用 M1  M2  M3  M4 四个表示四个不同的现存  那个是A27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435     33636195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7
Read    Error Count: 435
Write   Error Count: 33636195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27     8409054         101           0
A27     8409061          87           0
A27     8409025         118           0
A27     8409055         129           0

网友:
GPU没问题的话应该是M3。。。。。。。。

网友:
M3这颗.这种卡建议重做下主芯...

网友:
m3  所在数据位
8系列  普遍核心电压 很高 发热量很大

虚焊是必定,最多也就1.5年的使用寿命  就花屏了

重做核心,降压、降频、超流--一劳永逸

网友:
呵呵  昨天兄弟我整好一张8500GT的显卡,问题就是主芯空焊.

网友:
M4的可能最大。加焊看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