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 L-I845Q求助

楼主(2009-12-14):
别人送一联想845GV L-I845Q主板,遭雷击COM2烧毁和GD75232芯片烧毁,吹掉烧毁的GD75232插上电源,主板待机指示灯亮南桥不热,不触发两分钟后IO芯片缓缓发热,测三角稳压管,MOS管都正常,南桥电压也有,IO芯片68脚电压也有,查看主板还有个COM1口的GD75232没烧,请指教COM1口的GD75232和网卡芯片是否也烧毁?不触发IO温度又缓缓升高IO芯片会坏么?IO芯片是W83627THF,他有别的芯片能代换么,我目前有W83627F-A能抵换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
补COM1口的GD75232,20脚芯片外观看上去没烧,用户设备是挂在COM2口的所以COM2附近GD75232等电子元件都坏啦。

网友:
把COM1的GD75232拿下,反正不碍事,检查一下网卡的待机电压正常没

网友:
那我明天就把GD75232吹下,要不要把网卡芯片也吹下啦反正留着也没用?

网友:
把GD75232吹下   被雷击的换了 50%可以好   你桥不锬  可能IO 也被击穿了

网友:
我把GD75232吹下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现在是在等基地发给我的IO换下再说啦,现在货还没到,到了换啦IO再告诉大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