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液晶维修日志(连载)

楼主(2009-12-14):
09.12.14今天接收一台三星943NW,故障现象:开机能看到画面,但一秒钟后就自动熄了。再按开机键又能看到看到画面但一秒钟后又熄了。按以往维修经验是高压部分问题。拆机用自制的单灯高压板测试每根灯管,四根灯管都能正常点亮排除了灯管老化。前段时间手头上进了5块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更换故障就解决了。成本60块,收费150元。

网友:
这个也叫维修啊,算是板块带换,,如果写成维修日记没多大意义的。。

网友:
三星943NW大部分都是高压板上的变压器坏,淘宝上有10几块钱,维修的朋友可以多背几个 算上个通病了吧

网友:
楼主的这种方法有些还要考虑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做成高压保护这个关口把他搞定。。这样就省点了。。。我觉得你还得再回群里发一下。。。问一下人家怎么改这种问题就是高压保护。。IC的哪个脚。。。英文词是什么。。。说一下。讲的清楚一点让大家都好懂一点。。直至本人来群这几天看了有些人的贴子是值的学习的。。有些人的贴子可以算的上是费话。。。

网友:
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像楼主这种情况多数是对管出问题了,如C5707,一般把四个C5707全换掉就OK了。如果烧的严重的话,12V的保险也许会坏,也要换一下。

网友:
感谢各位,我是一位新手,刚开始学习修液晶。(都是在中国主板维修基地偷学的!)。技术肯定不行。本来准备写维修日志在QQ空间上。但又小圆怕顾客看到了。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是我学习的好园地。写在这里是想记录自己的成长。还望各位高手多批评指教。

网友:
09.12.16顾客送修一台联想19寸宽屏液晶型号:L195WE。故障:花屏。拆机。将驱动板和屏连接的屏线重新插拔后再试机故障排除。分析可能是屏线和屏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收费150元。成本0元。

网友:
嘿嘿,加油,我也和你一样,暂时只会插拔屏线,替换一体板,更换C5707,换灯管。具体怎么测还是有点难度,暂时只会一些基础的,表面的问题。我QQ364290842楼主愿意的话可以加我QQ以后一起研究一起学习

网友:
哪里收费那么贵啊,东莞这里维修液晶普通都是35至50左右。

网友:
日,胆子好大,乱收费,快打315

网友:
要的就是这是这么收费,我和楼主收费一个档次!!!!

网友:
150低了点吧    最少180啊

网友:
我的收费和你差不多

网友:
物与稀为贵    LZ所在地维修行业竞争应该不大

网友:
150低了点吧180差不多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19寸液晶。故障是通电没指示灯不亮。判断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拆机后发现保险熔断。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测量硅桥kbp206发现已经击穿。测量开关管正常,开关管发射极检测电阻也正常,没烧。次极的两个整流管也正常。应该没有短路的了。更换保险和硅桥。接电源线测量次级有5伏和12伏输出。将电源板装回去,试机一天正常收顾客150元

网友:
三星的我都是交换板维修的,维修站有哥们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17寸联想液晶,故障是不定时屏幕会弹出调节亮度的菜单。分析有可能是驱动板上MCU要重写,也可能是按键短路造成的。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拆机将万用表调到欧姆档,在同等档位情况下有一个按键的阻值较其它的要小许多,因手头没有这样的按键,将坏的取下后空着。装好试机再没出现故障了。只是这个按键不能用了。当然也没敢告诉顾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学习太累,也太费时,不如集中时间专门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楼的那个三星的那个改个高压条就可以了,不用整版换

网友(2010-01-13):
这样的日记看看还是可以的 在写的详细点学习学习下也好

网友:
是个不错的成长日记,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我认为这样的维修方式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省下了相当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