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取样电阻?

楼主(2009-12-14):
最好能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
取样其实与输出相关,比如要输出5V,看是大还是小了,要有个输出电压的样本,用电阻把这个电压返回去,这个电阻有时候就叫做取样电阻。它也是普通电阻,只是用的地方是取个电压或电流的样本。
如果输出大小不符合要求可能采用电阻分压器方式,分出来的电压还是输出的样本。

我是高手吗?好像不是的吧!

网友:
讲取样电阻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提及一下自动控制中控制方框图的概念,见下图。这是一个闭环反馈控制方框图:

取样电阻是上图中反馈环节的组成部分。当控制系统是一个稳压电源,如果输出的电压(被控量)很低时,这还好办,我们照单直接把它引入反馈环节就行了。可是输出电压稍高一点或是几百伏、上千伏时,基准输入环节想要直接与输出进行比较就难了——几百伏、上千伏的基准不安全,也不易实现。于是前辈们就打起输出的主意了——令输出量按比例衰减不就行了吗?也就有分压电阻伺候之说——取样电阻。

上图中R9是启动电阻,顾名思义,电路的工作由启动电阻开始。
R41、R42是取样电阻。

上图中中R34、R35及R33就是取样电阻。

网友A:
对了 ,,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这么分清取样和启动电阻? 根据方框图看 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请版主解释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对了 ,,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这么分清取样和启动电阻? 根据方框图看 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请版主解释下。。小弟感激不尽
引用 网友B:

取样是在输出端,就是说要有一个电压返回去给初级段产生高压的电路,就是用这个小电压来控制初级段的波形(我是比较方言点讲了),达到次级段输出电压的稳定。
启动是在初级端,也就是说这个电路要正常输出,就必须要有一个开始电压来启动,就是我们常见的开关管或场管的启动,我们称为启动电压,那么这个电压的产生就是用电阻直接挂在400V直流高压端(不同的电路略有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电阻,我们就称为启动电阻了。

高手不要见笑,我不会表达,只是把自己一个想法说出来,给楼上的这位兄弟参考一下。建议;楼上这位兄弟,有时间去看一些基本的家电维修电路基础,你就会懂这些了。

网友:
启动电阻在方框图中是体现不出来的。

网友:
如果你要仔细分析,启动电阻实际是为实现加电时序,加电的时候先在必要部件实现先供电达到合理数值,然后再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其他加电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
这些名字就像人的职务职称,工厂里第一线的叫工人,管这些工人的叫生产组长,车间主任,厂长;看大门的叫门房,保安。。。。其实不管叫啥,还都是人么。

电阻所处的“岗位”不同,给个特别的名字,便于说明和叙述,以表示它的功能而已。

电阻还是那个电阻,人还是那个人。

网友(2015-01-25):
引用 网友A:
对了 ,,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这么分清取样和启动电阻? 根据方框图看 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请版主解释下。 ...

所谓启动电阻就是连接场馆G控制级或三极管B基级的一个元器件,其作用就是给三极管和场管控制级提供一定工作电流和电压值进行饱和导通工作,取样电阻一般应用与稳压反馈电路中,用于检测负载输出端产生的电流和电压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