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屏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12-14):
各位大虾来讨论一下,难道蓝屏就只能重装系统了嘛?

网友:
一般先考虑机器上的内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可以查蓝屏代码

网友:
蓝屏代码不可靠,因为仔细的人就会发现每次蓝屏的代码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的主板蓝屏代码是不一样的!
蓝屏档机若是主板问题,则问题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