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液晶很少见问题.......

楼主(2009-12-14):
今天接到两台明基FP71G液晶...
第一台是供电一切都正常....屏上都显示无信号的提示...但一接信号就断电.....
第二台是通电就熄了....量电压有组电压18V<正常时14V>不正常.偏高    其它电压正常.
请教下那位大侠修明基比较多,是否碰到过类似问题...
在线等....................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的输出电容

网友:
明基的大多是高压板这边有问题,楼主接的这两个都很好修

网友:
开关漏电呀  兄弟  换按键吧

网友:
通电就熄了...是高压电容问题己经搞好了....
不过第一台就不理解了.....
屏上都有显示无信号字样的提示.不接信号一切正常.但一接信号就灭了......我怀疑驱动板问题.量电压,晶振都正常不知是那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
那你把驱动板换下试试看啊,你不是有两台吗,把另一台的换上试试看。

网友:
换一块驱动板就好了...问题是想搞清楚驱动板那方面问题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可能要重写数据。

网友:
同意8#的 写一下数据。不行的话只能换驱动板了。

网友:
先替换,看看确认是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那位朋友有这个程序勒!帮忙找找!谢绝了。。。。

网友:
刷程序,要不就是VGA接口到主芯片电路,主芯片坏也有可能。

网友:
驱动板吧
MCU

网友:
客户等得急...换了一块驱动板...
谢谢顶贴的朋友.....
坏板还在研究中.....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