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显示器无信号问题

楼主(2009-12-14):
明基FP71G显示器无信号问题 接上好的主机信号线,还是显示无信号,打RGB 行场 的阻值都正常,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了,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知道是驱动板问题,具体是驱动板那些东西出问题,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
呵呵。我真名就叫王川江。

网友:
清24C06,应该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上有个 24C02 和 24C04 不知道怎么清?

网友:
看一下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加上
如都正常  那就是存储器或大IP坏了

网友(2010-04-12):
清24C06,应该就行了。糊说呀,哪有06呀!一个02 一个04!

网友:
我的是一样型号 故障基本一致,反厂大修一次,

网友:
这个机器驱动和液晶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有14的话换14,没有的话,先刷程序,后换mcu!个人觉得假如是程序的问题的话!也是mcu程序的问题,和24没关系!这只代表我的见解!希望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高手在哪里,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