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小板跑C7

楼主(2009-12-14):
主板:华擎P4I48-M
      故障:主板开机跑C7
维修步骤:我拿到板时发现有修过的痕迹,问客户说是公司以前没修好的板,再拿到我这修一下,看修的起不。于是我开电测电压,正常,上U有跑码,再上内存和显卡,诊断卡跑到C7就不跑了,还报警。跟客户报了价,说修过的不好修,60元。客户同意,开单,说修后有结果打电话通知。客户一走,开始动工。起初怀疑是BIOS的问题,再看网卡又有独立的MAX地址芯片(华擎的板刷BIOS超容易掉MAX地址,说以要是确定不是BIOS问题时还是刷回原来的BIOS安全些,免得用了用的掉MAX地址),二话不说先刷BIOS,刷后现象一样。又听其报警音似为显卡报警,测显卡供电其12V  连1V都不到,5V也如此。我就觉得怪了,然后再测USB的5V,尽然也1V都不到。测PS2电压也如此。测所有的这些脚都无短路,后从USB的+5V开始跑线,最后跑到了一跳线旁,此时插的1-2,取下跳冒,它与中间跟相通,开电测上下两根针都有5V,一不小心看到了其说明:1-2 为+5V   2-3为+5USB,改为插2-3,开点测USB和PS2有5V了,显卡的12V 5V都有了,插上显卡正常亮机,此版修复。跑C7的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发帖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跑C7通常就是键鼠口的问题,集中检查键鼠附近电路!

网友:
PS/2的跳线跳错也会导致不开机,很少见的故障...

网友:
跑C7还真的第一次碰到,这好例子

网友:
很少见的啊

网友:
我觉得很可能是跳线这边的+5V电路有问题,没有连到跳线上,其实飞一根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
太精彩了  鼠标跳线让主板不开机  少见你怎么就能想起那呢

网友:
应该按当机来修。。。。。。。。。

网友:
那只是个键盘鼠标供电的跳线。1  -2为红线供电。2-3为紫色SB供电

网友:
长了见识,感谢分享

网友:
6楼说的有理 c7的确跟鼠键有很大关系

网友:
真是长知识了
以前都没见过

网友:
LZ这60元好赚哟,呵呵

网友:
谢谢啊,我今天也刚好遇到这种一摸一样的板子。先没思路了,上论坛一看,就因为一个跳线帽。感谢论坛。感谢楼主!

网友:
很少见的问题,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