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00 核心的那个盖子如何搞下来 ?

楼主(2009-12-14):
大家有没有修到 GT200系列核心的 那个GPU上的盖子如何取下来呢?如果取下来。焊接时怎么弄?四角垫东西话。是最最下策吧。。

网友:
饼哥,不垫东西肯定是不行吧。

网友:
垫了只能解决 不下榻。但是解决不了温度的问题。

网友:
haha   这本是核心上面的保护盖,没到显卡工厂 就在核心上面封上了
干嘛 要去掉它?不过我拆过5600xt 带铁盖的 哪个可就封的没这么严实了,可是还费了老大劲敲开的
下面这么多 珠子  你还怕压扁连焊不成?直接干好了,对了别垫东西
8800gtx  估计核心也不亚于这 玩意
放心搞吧  千万别取
真心的祝福你,老大一炮成功,胜利万岁

网友:
垫了只能解决 不下榻。但是解决不了温度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  我准备装一台  我的第二代土炮的 原因,专门对付8800gtx 的这种大核心的显卡
普通的 bga  机器 估计还做不到  专业对付显示卡的  土炮来的效果好

网友:
8800 成功过 。不过是 拿来时盖子就已经 掉了 哈哈哈哈
这个GT280还没好过。死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到 好方法  发上来
核心大不说 盖子更是问题 有难度

网友:
:不取下来也可以搞的,对了老饼这卡你要收费高点

网友:
今天搞了张XFT9800GT收了85块大洋。。嘿嘿。。

网友:
:不取下来也可以搞的,对了老饼这卡你要收费高点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们专业 的方法!

网友:
这盖子不知道有多重,垫一下保险啊,温度应该没问题,对付这种大东西我都是用锡炉的,锡不要满啊,温度可以达到400多度,找块保温板放在卡和炉中间挖一个比GPU大些的洞,猛烤就行了,呵呵,单面加热就可以搞定,我的风枪噪音太大,不喜欢用

网友:
楼上有成功过的吗?我也想借鉴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