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两个大电容之间的是什么电阻?

楼主(2009-12-14):
请问在两个大电容之间的是什么电阻? 还有前面三个三极管从左到右分别是什么三极管?懂的告诉我哦!谢谢!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莫名其妙 谁能回答你 最好发个图看看

网友:
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两个大电容。什么上面的

网友:
应该是均压电阻,多用在电源上的!

网友:
ATX电源里的东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所有知道的人都不知道楼主你说的是哪些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两个大电容之间是150K的均压电阻,三个管子有两个是主开关管,一个辅助开关管。

网友:
在两个大电容之间是150K的均压电阻,起到均衡电压和关电时为2个大电容放电用的,三个管子有两个是主开关管,他们的型号是一样的,一个辅助开关管,有些是场管,有些是开关管,提供待机电压5VSB和控制2个主开关管工作。

网友:
五色环的电阻吗?是不是长城电源?

网友:
均压电阻,平衡两大电容电压用的

网友:
断电,给电容放电用的

网友:
只能说有两个同型号的开关管是主供电用的.还有一个是辅助开关管.供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