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OH理光FB6GMF主板维修(我的主板维修处女贴,非处女作)

楼主(2009-12-14):
朋友给一块RICOH理光FB6GMF主板让我维修,我叫他换个板子算了,他说看看再说吧。O(∩_∩)O~那就看看吧。

1,业余维修,没有假负载,上真U测试,不跑码,测cpu电压,( ⊙o⊙ )哇1.78V,*脏话*,不会烧了我的赛扬2.0U吧,虽然便宜(15元)。还好没烧。

2,然后下了cpu再开机,cpu电压还是1.78V,北桥agp2.5 1.5南桥。3.3电压都正常,就是内存电压2.5V没有了。

3,那就从电压部分查吧,cpu电源管理使用了6301芯片,1-5脚是vid输入,开机测1-5脚都是0.2V左右,跟线路1-5脚接上拉电阻,可是上拉电阻另外一边没电   压。

4,没有电压那就跑线路看看接什么地方吧,。跟踪线路跑,原来是接到内存电压2.5V上面的,内存电压没有了,它就没电压了。

5,内存使用ADM1051驱动管理芯片,还好这块板子有这种芯片两个,另外一个负责北桥和AGP电压驱动,那就掉换试试吧,调换后内存2.5V电压正常了,北桥和AGP的2.5 1.5电压没了,这个时候南桥发热厉害,马上关电换回来,看来就是这个ADM1051的问题了。

6,上网查了下pdf文档,此芯片有两个驱动,内存那片芯片只使用了一个驱动,另外那个空着没使用,如果要恢复内存电压也可以外接4007之类的二极管经3.3V降压,考虑了一下还是先试试把芯片的另外部分驱动接过来看看如何先

7,马上动手,接好后内存电压有是有了,可是只有2.1V,看来这一半也受到影响了,没有办法调高电压了吗?看看芯片资料,试试改反馈电阻看看,把原来的R20反馈电阻1K下了,接上2K精密可调电阻,开机测试,慢慢调到了2.56V,测试可调电阻为540欧姆,找了个560欧姆的换上,再接好线试机,内存电压2.566V。

8,上面都是在不安装CPU情况下维修的,好了,上真U测试吧,O(∩_∩)O~看着测试卡一路跑,心里高兴的美呀,再测cpu电压1.525V,差不多了。接好键盘显示器,呵呵有显示了,可以进bios了,应该ok了。

网友:
下面是ADM1051的资料。HIP6301论坛里面有了,我就不发了。

网友:
楼主业余搞搞,貌似你的表很不错啊

网友:
维修原则性错误,宁换元件,不搞飞线

网友:
佩服啊
大哥

网友:
飞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是正确的  电源乃供电之源泉  一般就先从供电下手  供电正常才行 否则就可顺藤摸瓜 找出故障  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