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求以前飞翔大哥发布的一个软件,就是查询VQFN封装的那种芯片的代表定义,以前发布的时候看到了没来得及下,不知哪位下的有,就是主板上很小的那种CPU供电IC,上面写的AA- 或B3-,一般一个主板上都用两个。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接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8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