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P1000掉一次掉地后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一次风高雪夜的晚上,小P不小心从0.623米的高空滑落于底部。
现在每次运行有些游戏都要有UMD盘转一下,不过UMD盘转的时候声音很大,而且已经读不出UMD盘F1游戏的信息。
是否光头坏了?
有何指点?

网友:
看下 光驱盒里面有没有变形

网友:
目检看不出什么
然后把UMD取出没有声音。

网友:
你这个是主板控制光驱读盘的芯片问题,大概是被你摔脱焊了,拿到电玩店去加下焊大概就行了。

网友:
楼主不幸~~我的肥P也像楼主一样从1米高空自由坠落,把立体声头摔坏了,拆机查看~~发现立体声头的塑料元器件附带铜片断裂,只好飞了3根线,总算搞好了,只是多了个小螺丝,实在不知道装那里...汗一个~~

网友:
机械部分可能坏了

网友:
这个是常见问题!
光驱的伺服芯片焊盘开了!

网友(2010-02-18):
看看UMD光碟托盘是否变型  光头滑道是否变型  以本人的经验来看  应该是 机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