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独立显存和独立显卡的区别

楼主(2009-12-15):
客户拿来一个机子说是独立显卡的,我一看说不是独立显卡,那叫独立显存,我相信不少人也对这个有点混淆。显示模块集成在北桥的叫集成显卡,有独立显示处理芯片,是直接BGA焊在主板上的叫独立显存,几乎销售商都跟你说这个是独立显卡。显示芯片打在另块小板子上,就像我们台式机显卡,插在显卡槽上的才叫独立显卡。
芯片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说法吧

网友:
照楼主说的,那市面上100%的独显本本广告都是虚假广告了

网友: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的发明,是看电脑报上看的

网友:
独立显卡,集成显卡还是有区别,集成显卡是分割内存为显存的;独立显卡不共享主内存,集成显卡要共享主内存,共享主内存后会使主内存减少,可用内存资源减少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当然,如果内存足够大,性能下降可忽略。
其次,独立显卡用的是独立的专业图形处理芯片,占用CPU资源不大,而集成显卡是缩减后的图形处理单元,占用CPU资源较大,专业图形处理芯片肯定比缩减后的图形处理单元功能更强性能更高。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维修经验呢! 那你说说 单独的一个显卡芯片做在主板上 不叫独立显卡 叫独立显存吗? 那显卡边上的显存该叫什么名字??

网友:
我看到 有 独立 显卡,, 但没有看到 显存 00 显卡 上面没的, 板子上面也没看到 是V3000的板子。。 高手 指教··

网友:
问题越说越模糊了,买本本的时候谁也不能拆开看,所以很多商家都乱说的

网友:
胡说八道,电脑报也真是误道人啊

网友:
楼上说的我也不解,T23是独立显卡S3,板上没有显存,显存在哪儿?是不是在芯片里面?

网友:
概念混淆了哦,台式机的独立和集成现在是有些不好区分,但是笔记本的还没到这个地步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集成显卡是显示单元集成在桥里的,占用内存空间。独立显卡是有独立的显示芯片且在芯片上面有显存的。独立显存是有独立的显示芯片且有单独的显存焊接在主板上

网友:
楼主有点乱哦。

网友:
LZ啊,见解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要下结论,这样会误导和引争议。我想电脑报再差,也不可能把独立和集成显卡的概念搞的那么糟吧,你完全是以一人之解罢了。

网友:
第一次听哦,独立显存。以后仔细看看去。

网友:
有独立显示处理芯片,是直接BGA焊在主板上的叫独立显存???
竟然可以这样理解?长大见识了!
妖言惑众!

网友:
乱说 。。。。。。。。。。。。。
误导别人 。。、
早期的很多机子的独立显卡的独立芯片都是做在板子上的
现在的很多独立显卡才是独立的一块可以拿下来的,PCI-E接口的

网友:
只要打了显示芯片和显存在板子上就叫独立显卡。AMD的烂北桥下面挂个显存它也叫独立显卡。

网友:
在桥里集成显示核心的叫集成显卡
在主板上单独安装显卡核心芯片和显存的叫板载显卡,是独立显卡的一种形式。
单独做成的显卡插在主板插槽里的叫独立显卡。

网友:
学习了,如果大家都清楚,就不需要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