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P A7A 死机蓝屏

楼主(2009-12-15):
映泰945P A7A 死机蓝屏,用我测试1G 800内存就正常,用其它内存就死机蓝屏或者没显示,用其它内存1G 800, 1G 667, 1G 533都死机蓝屏或者没显示
桥旁边电容和管子都换了;南北桥都烤焊了,CPU也换了都不行,用我测试1G 800内存玩一天3D游戏都没问题。
各位大侠救救啊
cpu

网友:
你查下内存供电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
3Q
内存电压正常,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不?

网友:
既然供电没问题(SPD和VREF电压都查了吗?)
查SM总线
刷BIOS
修过一块这型号的板子是点不亮,啥法都试过了,最后在干燥箱里放了20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不过后来又不行了,放弃了,这型号的板子PCB不太好

网友:
换个内存槽试试。

网友:
看来真不好修

网友:
刷BIOS换个内存槽试试

网友:
可能你的内存槽有问题吧

网友:
或者不是内存的问题 在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和换下电源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问题解决了。是哪个客户拿的 6条内存全部都是坏的,搞的我以为是主板问题,我到其它地方找了几条内存都可以用,533 667 800都可以,整死个人,哪个客户还说他是从他的好机子上拆下来的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