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9550点不亮,显卡包好

楼主(2009-12-15):
哎,打好的字,上传附件,没掉了,再打。
845GV及865GV主板上显卡请注意了,遇到过2片板子,一片华擎,一片不记得,上赛扬2.5 100*25和D 2.4 533FSB,1ML2的,上(迪兰恒进、小影霸、铭瑄都试过)9550 128M显卡,可开机,但屏幕不亮,换插集显屏幕亮。上5200 128M显卡则OK。期间换过电源、内存,太奇怪了,折腾我好几天,后来在网上查到如下,转帖,请大家今后此类主板升级显卡要多加注意。

P4i65GV采用INTEL 865GV芯片,是865G的缩水版,并没有真正的AGP插槽,采用的是 ASRock A.G.I.8X 显卡升级介面, 虽然可以接AGP4X/8X显卡,但是兼容性很差、显示性能大打折扣,因为 A.G.I是从PCI总线上引出的,实际性能只有真正AGP插槽的1/3,而且很多显卡都无法支持。
忠告:如果你一定要在着主板上装显卡,看好说明书再买!!!

支持最大2G DDR400\333\266 内存,单个插槽最大支持1G,

这是华擎官方的显卡支持列表!!!看好了!!!除此之外,能否支持全凭天命了。
附件显卡支持列表

»支持AGI插槽的AGP显卡支持列表制造商 芯片组 型号 BIOS 驱动 备注

网友:
谢谢楼主,以前也碰到一次这样的情况,上5200就好,上9550就不行,当时还好一顿郁闷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谢谢楼主的经验 以前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认为有槽就应该支持的  还真有缩水板 以后真的应该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