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声音问题

楼主(2009-12-15):
请问师傅们,我的这台
笔记本
电脑,检测嗽叭是好的,就是没有声音,用耳机听的话,有声音,但非常轻,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要怎么修才能修好呢?
笔记本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回答我的啊

网友:
声音接口好像有问题,我修过一个机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
功放坏了吧

网友:
查声卡芯片与功放芯片声音输出波形,判断故障,另外耳机接口也是易坏零件

网友:
现在是喇叭和接耳机都有一点点声音了,只是轻得很,把耳朵贴在键盘上,还是风扇的声音响。外接一个USB声卡,再接音箱的话,声音正常了

网友:
功放芯片坏了吧

网友:
耳机直接,接声卡。同意换个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