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a9rp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15):
一A9RP插上AC电, 等机电流0.08A   2S后自动上电0.08--0.68不动.可能是主板上电问题.开始拆机,发现这个机这之前被人维修过
电源管理IO.BIOS.PWM都有焊过,有点晕
先把焊过的地方处理加焊.还一样.找图没有.查等机1.8  5.0   3.3   全部OK自动上电后各供电都有了1.25  1.0    1.8当查到南桥时问题找到
南桥时钟没有.沿此路查下去发现COMS电池被短路了电压拉到0.6,最后查到SB旁一个小电容漏电
换后不自动上电了,开机OK

网友:
经验不错,值得学习,哈,不过,COMS电池怎么会短路,这个很少遇到,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是怎么知道那个电容漏电的,是用的什么测试方法

网友:
补充下这个板的南桥是ATI450的
当RTC电路出问题时可能出现很多奇怪问题
建议遇到这种南桥的朋友往这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