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大屏幕P4的SONY机器经典问题

楼主(2009-12-15):
修了好几台SONY这种机器,通病都是内存槽的问题,今天拿了一台,开机点不了,拔掉内存报警,看来也估计是内存槽的问题,把内存槽都焊了一遍,上内存OK ,外接亮了 ,上屏再点,晕,屏幕黑的,屏上闪了一下,难道是高压没出来,灯管不了,拆出高压板,一看不是原装的,是改上去的,客户说去年换过灯管的,高压板也改了 ,测高压板上,没有ON信号,先搞个外接高压板,让灯管亮,再开机,白屏(不是纯白),貌似有信号,晕,测试屏上,3.3V的供电也没有,再测试主板屏线接口处,跑3.3V的供电,经过一个八脚的开关管过来的,不管3721把开关短接,3.3V有了,但还是白屏,真的晕倒,测试其他信号均没有,难道是显卡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此时偶然看到显卡附近有一排开关跳线,想起我们自己还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只是15"的,主板确是一样的,拆开看了一下,发现它的开关跳线的第一针是ON 其他都是OFF,那个17“的主板的跳线都是OFF,难道和跳线有关系,先跳跳试试,把第一个跳ON,灯管亮了,还是白屏,再把第二个跳ON ,屏上SONY的字终于出来了,只不过,屏幕下方5%是黑的,屏幕坏了,问客户,客户说绝对是好的,把屏放到其他机器测得也是好的,难道还是跳线问题,于是把第一个跳线跳OFF,第二个ON ,再开机,OK ,整个屏幕都有显示了 。绕这么的圈子,终于搞定了,联想起以前修过的一台这个机器,它的问题是用着用着会白屏,屏是好的,屏线也是好的,最终放弃维修,想来估计也是这个跳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算不算是人为的故障呢

网友:
不好说,客户说是去年换过灯管一直好用的,这次是点不了亮,也没拿别人修过,自己拆机都不会

网友:
在想我这里一台SONY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 啊,谢谢楼主提醒啊

网友:
笔记本千奇百怪 的故障真多啊,郁闷!!

网友:
索尼的好多都要跳线,一不注意就干显卡了

网友:
狂晕的跳线 见识了

网友:
这应该是人为的拔动跳线

网友:
太好了啊 还有这种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