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80g硬盘红绿快特多。。用什么软件处理比较好。

楼主(2009-12-15):
一块希捷80g硬盘红绿快特多。。用什么软件处理比较好。

网友:
肯定得跑SF,别的恐怕不灵。

网友:
不行楼主用MHDD试试,用老版的,从头擦除,擦两遍应该就会减少很多

网友:
先把LDR备份好了再安全模式下加载圆盘的LDR做SF 跑完回写ATA模块编辑ID就好了

网友:
上面的 版主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呀

网友:
就是做一次SF。

网友:
自校准吧  其他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