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诊断卡狂闪

楼主(2009-12-15):
原来主板是不开机,摸i/o发烫,换i/o后可以开机,但诊断卡代码不停的闪请高手指点

网友:
测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板上电压都在跳变

网友:
刷个BIOS先>

孤帆远影 -4 胡乱回复

网友:
你看南桥的工作正常吗

网友:
首先排除板子是否还有短路点
检查ATX各电源脚,查各供电场管输出

另注意板子上还有没有发热的元件

网友:
重换个好的I/O就可以了

网友:
你换的那个可能使坏的

网友:
我换了两个i/o了都是这样

网友:
很明显的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查一下主板的所有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发现1117输出端短了,但是不理解的是1117不烫,而且有3.3v输出

网友:
换个桥供电管子的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南桥电源控制芯片换一下,不行就BB

网友:
好象是复位电路有
问题

网友:
楼主焊工咋样?

网友:
是不是桥的共电不正常啊
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