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本本进不了系统,滚动条一直滚着下去

楼主(2009-12-15):
故障机型:由于最近比较忙,具体的忘了  SONY CR系列  945+HBM芯片组
故障现象:进不了系统, 进到XP系统滚动条 一直滚着下去 没完没了, 就是进不去系统, 经客户说为突然出现的。
初步判断:先软件 后考虑硬件方面, 重装系统 先用GHOST  GHOST一遍 GHOST完重启 故障一样 进不去, 再来一遍 步步装,未果,接着只能考虑硬件了, 首先想硬盘相关的硬件 如南桥,硬盘控制芯片, 拆机 看吧  看过发现无硬盘控制芯片 只能是南桥, 上BGA 更换南桥 装好上电测机 未果, 故障依旧, 这时没了思路了,休息休息先 先卖个关子吧 请大家跟帖发表下意见, 具体问题已找出 答案明天公布

维修就得多讨论 进步才会更快 希望大家不要丢鸡蛋

接上
接着整理下思路,  即然 南桥已经换了,  基本上板子的问题可以排除, 就怪自己下手太快, 太忙了 有点头晕。。。   接着还是考虑下外设, 更换内存 无效
拆机吧 来个裸板上电 试试,  插好硬盘 屏 CPU 内存  再接上个外接键盘吧  心忧忧的开机了, 看着 又进到XP  的滚动条了, 一直滚啊 滚啊, 心的凉了, 过了5秒左右 一看 停在那不动了 再一瞅 黑了,  奇迹 画面终于过去了, 进到久违的 欢迎光临 的界面,  竞然 OK了 进系统,,重启几次都正常 这时 心静了下来 可以确定 大概问题了,   开始 一步装机 吧  先上光驱 开 机试下 正常 上无线网卡 猫   都正常 接着上键盘吧  也OK的, 接着把触摸板也接上吧 这时 问题出现了 又不进系统了, 看来就是这里的事了,  把触摸板拆下来吧   一看 排线那一处 有点进水的痕 ?   都 羊化了, 清理一下吧  再次接上 开机 OK 正常 进系统 触摸板也正常使用。  重启几次 都 正常  此机算修复好

总结  此机为 之前 进过少量的水 造成排线接口处羊化  进系统时 系统一直检测触摸板不过去 , 导致了 滚动条一直不停走下去,,   修这机本不难, 就因本人大意  经验不足等导致 过多的错误,   细心才是修本的首要。   认识自己的不足 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硬盘  硬盘接口   或者不再bios里修改硬盘的通道模式    不小的猜的对不

网友:
硬盘问题?是否硬盘有坏道?

网友:
应该是BIOS吧?

网友:
你先MHDD 检测下硬盘把!!!!

网友:
大多是硬盘的问题  不要搞的那吗复杂

网友:
支持二楼的看法

网友:
我遇到过LZ说的情况 光驱的问题 不带光驱就能进系统 还有就是硬盘有坏道或者没分好区 也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把无线网卡取了!

网友:
楼主明显在跟我们打哑谜,为什么不先考虑硬盘的好坏,直接去杀桥呢?

网友:
液深了。。帮你顶一顶!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9664-1-1.html

网友:
同意BIOS里设置有问题的朋友观点,还有要装系统也要高一点的版本或者笔记本专用版本

网友:
看看你的北桥  和内存吧

网友:
同意二楼的,同时外加重新用完整安装盘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
看看北桥和内存

网友:
看看北桥和内存啊    我有几台都是这样的哦

网友:
先看BIOS,在查硬盘。

网友:
忘记说了  硬盘我换过新的 装过系统 无效 之后才杀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