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2寸液晶

楼主(2009-12-15):
有时开机很长时间没事,有时指示灯不停闪,黑屏,过会又有显示。

网友:
拆机看看是否有电容鼓包.?

网友:
电源不稳定

网友:
高压电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
查下是不是驱动板电源不稳定,或是驱动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电源与高压部分

网友:
查一下电源吧  电源电容不行了

网友:
电源没爆,是带适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