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U盘启动后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怎么解决?

楼主(2009-12-15):
用的是清华同方2g,已装了个老毛桃WinPE,启动时BIOS里面能正确显示设备,但从USB-HDD启动后就显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意思为找不到操作系统。尝试一下U盘引导为USB-ZIP或USB-FDD

网友:
你的制作不成功  不一定所以的主板都支持USB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