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起就丢AC97驱动

楼主(2009-12-15):
电脑重装系统后发现声卡没有驱动,然后就在网上下载了驱动安装能用,但是电脑一重起就丢失了,又需要再重新安装.每次开机都需要重新安装才能使用.

网友:
是不是你的驱动下的不对呀

网友:
我又重新换过驱动安装还是那样.

网友:
(貌似你的HD补丁没打  好象还有安装的先后顺序。)
请问下安装的先后顺序是?

网友:
看看cmos里的声卡设置是否有猫腻!!

网友:
hp的本本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像这种一般都是驱动没弄好

网友:
主板呀,要更换主板

网友:
是呀,是主板的.不会吧这么严重要换板子了.

网友:
呵呵 有一种可能性 是不是机子带了还原功能 或者装了还原卡 只恢复C盘呢

网友:
不行就重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
HP的CQ40会出这种事,要用最新的系统盘,从官方网站下载驱动

网友:
HPCQ40系列又这样的现象,一定要注意安装的顺序先打UAA

网友:
如果是HP的笔记本的话,在HP管方网上有安装的驱动和方法

网友:
要是不行就换个声卡芯片,  有些芯片用久了会出小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