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09-12-15):
这个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太暗了,看不清

网友:
红 黑 金 金 黑

网友:
是个五环电阻,图片太模糊看不清颜色.

网友:
红黑金金黑?太暗了。实在是看不清楚

网友:
2欧姆吧,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网友:
2欧姆 5%的误差

网友:
按楼上 版主的图对照下 确定一下

网友:
100% 2欧姆!!!电源开关管S脚接地的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我说过好几遍了,有5个色环的不一定是按5环看待,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普通电源里很少会用精密电阻(台达用不少贴片精密电阻,属于个别,而且也不是色标的),所以一般看阻值按前三环就可以了。
即使用精密电阻一般也是在取样部分,其他部分没有必要用,批量生产要降低成本没有绝对的必要也不会去用。

网友:
看了下电路,应该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
标准是标准,很多厂家是不一定完全跟标准的。把标准用死了就会走进死胡同,必须结合常识来判断。

网友:
呵呵是0。2欧的可以直接导通

网友:
五环电阻的读法是  前3位数字是有效数字 第四位是倍率 第五位是误差等级       具体楼主自己读一下 就可以了 因为图不太清晰

网友:
五环电阻的读法是  前3位数字是有效数字 第四位是倍率 第五位是误差等级       具体楼主自己读一下 就可以了 因为图不太清晰
引用 网友A:

真是按5环读数吗?你好像很确定。估计你也属于那种只会看标准的。

我想再问你一句,红 黑 金 金 黑 ,第三个颜色金在5环里代表多少?有定义吗?

网友:
2欧 ,  当作4环读就行了 。 最后一环不用管  。。

网友:
开关管S接的好像是0.22喝0.33的

网友:
那不一定  , 看电源的功率大小  .  如辅助电源里的 , 它功率好小 , S电阻就常有2.7欧的 .

网友:
0.2欧!!!!!!!!!!!!!!

网友:
红黑金金 那就是2欧啦!我个人内眼看哪个电阻是2欧1W 的,紧供参考

网友:
个人觉得也是 2欧 5%的误差。
红 黑 金 金 黑 对应 第一二位对应有效数字20,第三位位是倍率*10的-1次方,
第四位表示误差看表对应着5%的误差。
那最后一位黑表示什么呢?有点迷惑,请各位告知道下,
难道是表示温度系数,还有个疑问,一般四五色环读数是从先有颜色的一边开始读,
那六色环呢???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个电源上面的电路,,查相连的三极管坏.些电阻换了个0 OMh电阻...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