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2G的U盘做启动盘总不成功

楼主(2009-12-15):
USBoot用了,台电网站上的工具也用了,量产工具也用了,都不行,但是量产成功USBROM,就是做不成启动盘有能解决的人吗

网友:
要把量产和做启动一起才行

网友:
金士顿2G也和你一样,原本想制作安装盘,但只能用到里面的WinPE项,其它都不能用,无奈中!

网友:
2# 爱好维修者 怎么做?不是吧镜像量产到U盘里吗?说说你的高见!

网友:
你先用量产工具把U盘做成普通盘,然后去网上下一个MAXDOS+PE安装就可以引导了。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是BIOS下启动选线不认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