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FX显卡R3测试结果

楼主(2009-12-15):
大家好...下面是960FX显卡R3测试结果...帮看下..谢谢.............本来是花屏的..加焊GPU后不花了.....测试出以下结果..

1 fill                                                      :pass
2 data line toggle (gui)                        :pass
3 rw page (gui)                                    :pass
4 rw channel (gui)                                :pass
5 data mask                                         :pass
6 macro + micro8*2 tiling tead             :pass
7 byte swap macro + micro8*2 read    :fail(红色字体在闪)
  error id  0vc018(这排是红色字本)
1024*768 -32 bpp (60hz) : test faliure
failing bit :mda0 0 1 2 3 4 5 6 7... mdb0 0 1 2 3 4 5 6 7...

8 host_data/<f,b>/m2l                           :pass
9 line slopes/dir/p/solid                          :pass

网友:
红色字体下面应该还有报错的数据位

网友:
版主....少的数据位已补上....谢谢

网友:
a  区b区  都有问题

试着更换  各区首位

网友:
只有第7项没有通过,应该是BIOS不是原版所致,但一般不会影响使用的,卡应该已经修好,试试进入系统跑3D试试~

网友:
数据位坏的是这样的。。怎么2个区都坏了。。

网友:
版主说的对,应该试着更换显存芯片

网友:
跑3D没问题....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