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 白屏

楼主(2009-12-15):
我前几天收到一台三星740n  液晶   白屏   我就直接换了一个新的驱动板上去好了     过了几天
            别人拿走   但很快时间又拿过来说白屏    我蒙了   于是我就折下来修   屏的保险电路都有电压
          我就很郁闷    我就怀疑驱动板   但是我的驱动板是新的   .。.。.  我就试着把屏保险卸掉   用焊锡丝连了起来  一点好了
                可别人用了几天说有时候还白屏   我就自己用  点了半天也是好的   不知道大师对这个如何看

网友:
刚在用的过程中   慢慢变白   但关掉开关  在开就好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保护了,检查输出到屏电路的电压有没偏高

网友:
不一定是 驱动板的问题吧  看看屏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 提点          我想是屏的ic坏了      还烧了我一块驱动板        真是倒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