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离奇的偏低

楼主(2009-12-15):
一台三星的液晶电源板 具体型号以为忘记 给高压板的供电 在没有接负载的时候有 15v的供电 但是带负载就只有9v了 提前说明不是简单的电容问题 否则我不会发帖求助了 把次级的电容全部换掉还是一样  把高压板断开 还是一样  修的头大,然后加焊,不行,换 tl431 ,换817 还是不行 开关管是五角厚模 dm0565 ,测量启动电容电压是10v正常,还是换了个启动电容还是一样 换 我疯了 ,换400v大滤波 换快恢复管 ,最后还是老样子 接负载电压就降到6v 哪位高手修过这离奇的故障啊  给个办法吧

网友:
是高压板部分2个8脚的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 但是不是他的问题 这个在换完电容之后就把它给换了

网友:
dm0565 换过了没有啊?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9777-1-1.html

网友:
想换 但是没有那个元件  五角厚模

网友:
两个整流管,一个分别是12V,一个分别是5V的,看看它们有没有坏?

网友:
三星17寸,看下8脚的SP8M3是不是短路,短路的换掉,可以用通用高压条上的代换{查下引脚定义,在一些硬盘上也有可以代换的}。不行就换20脚的长IC,肯定可以,已经修复9台了,通病。一般1个820,25V 和2个25V.470的电容会爆

网友:
个整流管,一个分别是12V,一个分别是5V的,看看它们有没有坏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x.com.cn/thread-159777-1-1.html同呀   很多就是这二个肖极特二极管坏了

网友:
看看565厚膜出来的那个保险电阻。。。

网友:
DM0565R坏了也会造成电压不正常的,先决定2组负载都没有短路就换它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难 整个板才那么点东西 我想你换的也差不多了 为什么不冷静再想想呢 断开高压板还是一样 那就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其实只要高压板的驱动管没有坏 基本上就不要去考虑高压板 还有就是DM0565
能起震也应不是它的问题 一般它有问题的都是短路 保险也会烧  450V的电容也没有坏的话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取样电路出了问题 仔细查查 再仔细查查 431 电路 光电藕合管 取样电路

网友:
你测量下12V是不是进SPBM3,你把SP8M3下掉,再测量 12V对地阻值是O吧!我修第一次的时候也很迷惑,以为12V短路了,其实不是,要先把电容里的电放掉才可以测准确。

网友:
谢谢这么多人的热心回答,只有可能是5656了 别的都试了,还是没有好,换板子了

网友:
同志们,小弟修好过这样的故障。电源ic供电不良。把电源ic旁边47或25UF电容换掉。是电源ic的vcc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这个我早就换过了 没戏

网友:
我遇过一例是电源IC不良,换后电压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