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花屏

楼主(2009-12-15):
今天接到一台X31  花屏和死机   首先加显卡   加了显 卡  上电试机
跑48   晕了   从28一直跑到49 后又到48   没办法重做显卡  故障依旧
有高手????显卡问题  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也遇到一台,加焊后跟你的一样,无结果,

网友:
此机,温度特别苛刻,

网友:
先查查  有么有那一路供电 短路了 ! 还有可能显卡做坏了  最好先换了一个  !

网友:
还是先看看供电吧,做显卡风险大

网友:
换一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