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7300le跑26修复

楼主(2009-12-15):
杂牌7300le 256mTC512,跑26,量电压正常,量PCIE总线发现有几个2极体阻值不正常,大的离谱,于是,加焊GPU,8250风枪加焊,凉了后上机点亮且mats无报错,跑3d01 得9000分,此卡修复!
故障点:

加焊后:

网友:
把 案例发的 详细点
带图片、过程

写的好 给你加分

网友:
维修的生涯不好做。有这样的技术供详给大家是真的不错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维修思路

网友:
最好用BGA焊,焊好后换风扇,降GPU主频。

网友:
这种芯片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量PCIE总线发现有几个2极体阻值不正常   楼主一句话点醒了我 多谢了 原来都是在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还不行就加焊主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