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机装完系统后频繁重启

楼主(2009-12-15):
现手上一台P3 800.815PE主机。刚开始装完系统进桌面后。用一会儿后自动重起!!
  换过电源。内存。显卡。硬盘后还是同样的问题!!!
  因手头上没有这么老的主板。U。所以没法推测是不是这两样的问题。
  经过多次更换试装XP后。现在竟变成了装不进系统了。现在安装时一般会在检测硬件那一步重起
  换慢装系统 也是如此。试过多种XP
  如果电脑停在修改BIOS画面。或刚开机时检测画面。电脑就不会从起,GHOST读进度条时不会从起,只在安装时或安装后进桌面会从起,
  望各位大大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是不是CPU散热不好 或电池没电了

网友:
散热良好。

网友:
把CPU和风扇重插后还是这样应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明显是板子有问题撒,。。。修吧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我感觉这个问题很复杂
系统装不进
往简单的处理
确实不行  毛了 ,硬盘低格 再分区。

网友(2012-10-18):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了个CPU就好了,但是以前那个CPU又没坏,纠结的很。

网友:
电脑怪毛病还真不少,看得有点晕,我有一块主板也这样,被我卖掉了,早看到这个帖子可以留着等答案。

网友:
好好清理下主板灰尘,特别是CPU座子,怀疑CPU与座子接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