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U盘后就死机

楼主(2009-12-15):
现在我有一张主板,故障是不论哪个USB端口插U盘死机。测量USB供电正常,限流保护电路正常,到南桥的对地阻值正常。那么南桥还会有坏的可能吗。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引起这种现象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电源的事!电源里的电容鼓了.换上电容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电源没事,换过也是这样。

网友:
1:把USB供电跳线从5VSB切换到5V ATX (如果有跳线的话)
2:换个好点的电源
3:丢掉幻想,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重装过系统吗,如果不行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积极回答,跳线已跳ATX 5V,换过电源还是这样,重新装过系统,还是这样.刷过BIOS还是这样.晕,打算晚上直接杀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