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半触发是什么状态?

楼主(2009-12-15):
很普通的494+393电源如果pson控制在3v,电源会是什么状态?
这个状态在acpi中有规范吗?
遇到一台一体机待机时电源就在这个状态,从没遇到过。在这里请教了。

用点特权,我高亮显示了

网友:
想不到万能的大修兄也有不懂的东西啊!呵呵。不过不是很明白大修兄的意思,pson就是一个0和1的状态,没有所谓的中间态。电源方面没有听过acpi的说法,说白了电源就是由主板的ps-on针脚控制罢了。不同电源的ps-on电压不一样,但只是一个阈值不同的区别。tl494的电源开关都是由ps-on电压的改变而改变494的4脚电压,而494的状态只有输出和不输出两种状态。因此,我认为电源短接ps-on能正常运行,就是正常的,管他多少电压。

网友:
回大只佬兄,我只是个在chinafix大课堂每天进步的人。很多东西都不是天生就会的。
正如仁兄所言,常规电源ps-on都是0和1两个状态。
在我前两天修的一台一体机上出现了第三个状态,故此发问。

我形容一下那台机器吧:
插上电,在待机状态下pson电压不为高电平。机器处于半触发状态,具体触发前电源输出电压如下:
pson  3.139
+12    8.383
+5     3.532
+3.3  2.256
pg     0.274
触发之后pson为低电平,各路电压正常。机器跑码。

由于是一体机,触发是遥控键盘触发的,再加上主板是sis芯片组,没有io,南桥触发。不太好跑线路。
因为这个状态我误以为是主板上电自动触发,主板维修过程极其惨烈。
故此问问有没有人见过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一个有规范的而很少采用的状态吗?

网友:
一体机我不知  , 494+339电源绿线只有2种状态 ,  控制494的4脚实现的 . 4脚随电压高低则控制死区时间.

网友:
这个一体机电源的关键地方在tl494的4脚。我曾经见过坏的电源不短接ps-on有输出,但电压全部偏低,短接后各路正常。当时没有深究下去。如果tl494的电压在3v以上,而且电源有输出,这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tl494的pwm脚无论4脚电压高低都会有输出。理论上推动变压器的能量足够大的话,只要pwm脚有输出,主开关管就一定会工作,但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电压会不正常。tl494+lm339电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恒定的基准电压作为比较,因此整体输出电压可以升高或者降低一个级别而依然保持恒定,就出现了以上的“第三种状态”了。在正激电源上或者使用tl494+wt7510等电源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处理上大修兄可以先检测辅助电源的两路电压,如果都正常就直接更换tl494,再不行的话换电源试验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小日本的一体机,大修没说这点。

打开电源看看,或许不一定是494控制的

网友:
确实是台洋垃圾机器。
估计电源原来不是220的,到国内之后改装过。现在机器内用的是494+393电源。
机器现在除了有半触发这个状态,其他一切正常了。

网友:
洋垃圾极少用tl494的,长见识了。期待谜底早日揭晓。

网友:
用世纪之星(494+339 )做了个试验。
5V接一电位器让494的4脚电位在0-5V间变化,负载是两个硬盘+一个刻录机。确实如大修所言,风扇由快速转动到慢速转动再到停连续变化,当494的4脚电位固定在2.5V时,+5V为3.4V,+12V为8.4V。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也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之前有遇到过,都是339到7500的4脚之间的电阻有变值引起的,但具体是哪个电阻忘了,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接着试验。让绿线电压变化,控制稍困难点,即连续性差,中间状态不多。在绿线电压2.66V时测得+12V为10.88V 。
以上输出电压下降时,硬盘均无工作声。

网友:
还没见过这个现象,找494的PDF看看有没介绍?

网友:
非常幸运,这台机器昨天反修了。
下图是电源上面的标签。注意这标称的是原装电源的参数,而不是现在里面的494+393电源的参数。

注意一下,电源有一组+12vs。经查,目前+12v除了给主板和液晶高压使用外,还共给此机器的遥控键盘接收装置。

现在明白了,原装电源有两组待机电压,一组5vsb,一组12vsb。12vsb是共给遥控部分的。
在国内改造的时候利用了494电源的这个特性,构成一个半触发状态,电源的12v有8.3v电压,遥控部分可以工作。
如果没有这个状态,此机将无法触发。

可惜机器只能在我这几十分钟,没能跑一下主板开机电路。sis芯片组是直接南桥触发的,这个主板设计上肯定还有独特之处。

电源的辅助供电部分想引出一组12vsb很容易,为什么要这样改造我也说不清楚。目前这台机器的供电方式肯定有很大弊端。

网友:
真相终于大白!看来改机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把atx电源原理吃透到了这个地步。

网友:
我没搞懂lz的意思 我的理解是不是多了一组待机的电源
  我以前修理电视机的时候 有一种开关电源 在开机的时候主电压b+以及其他电源都是正常的 在待机的时候 只有待机的5v是正常的 其他的电压都在正常电压的20%-30%左右 这样设计是基于安全和节能考虑的 不知道lz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