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安全模式

楼主(2009-12-15):
关于硬盘安全模式
金9迈拓的标签上的不是很符合???
为什么  好像有rom的和没有rom的跳线不是很一样!!!
个人认为   板上有rom的可能质量会好些!!

网友:
据我所知,一般早期的板上有ROM(原因是要修改的固件内容多一些,直接掩模不合适),后期把ROM的内容直接做在主芯片里。故不认为有ROM的好一点。

网友:
有ROM跟ROM其实是一样的 主要是有ROM的话重定义主头方便 没有ROM的板要加RON才可以个人认为

网友:
对的,有ROM的砍头容易点,没ROM的ROM在主芯片内,不好读写

网友:
还是赞同张先生的说法,ROM后期确实是对于主头的定义比较方便,但前期象Proxima\Vulcan等的ROM就和张先生所说的一样,直接掩膜不合适了。
经过试验,那个时期那些系列的盘,带有ROM的就算相同的主芯片还是很难互换,就算换上认了也会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