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不时认时不认USB修复经验

楼主(2009-12-15):
一块盘英的478主板有的时候找的到USB有的时候找不到USB设备,测量有5V供电,测周围的电感等都没问题;当下怀疑为USB接口的问题,但想多确定下免得有冤枉路,偶是新手。于是上了U反复的进系统,结果后来牛了。板子跑00拉,晕死 之后测的各点的电压正常;找不到USB,现在又不跑码了难道就是BIOS的问题 于是在基地里面下了个BIOS,在这里谢谢提供BIOS的朋友拉。刷后能开机了有显示,还是有的时候找不到BIOS。我见基地有列是IO造成的找不到USB,但是我这是有时候找的到,个人觉得当下换接口,于是拆下个旧的换上去。之后USB就能用拉;看起来这扳子本来BIOS就有问题的,各人觉得新手学修主板能不动的东西尽量别动。

网友:
感觉像是桥虚焊

网友:
桥虚焊吧!或接口氧化吧?

网友:
楼主意思是说时认时不认,原本是USB接口不良所致,是吧?

网友:
看来是接口老化。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就是USB接口的问题哈 中间修的过程中 有点不亮 是BIOS问题  之后 刷了之后 就可以点亮了 然后换了接口 就OK拉

网友:
接口导致有时候认有时候不认 还没遇到过 不过先学习到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