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X闪亮

楼主(2009-12-15):
昨天接了一台BenQ FP71GX液晶,接上电源和信号线后,亮一下就关机了,再开,又是这样!!当时我一想,肯定是高压板有问题!!!拆开后,看到有两个35V 470U的电容起包,不管,先换了再说!!!换好后,测了下C598,两个匀坏了,手上没有这个型号,找个两个FU9024N代替!!!再查其它地方,没问题后,加电上机测试!!!没过多久,显示哭又是亮一下又灭了,拆下来查,没一点毛病,这下晕了!我把高压部分全加焊了下,再试,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把板上的电容全换了,结果接上试了一天,没事了

网友:
头像不错。。嘻嘻。这种开机一闪的。9成以上都是电容失容导致。

网友(2010-03-11):
请问一下,指示灯是灭还是亮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当时没办法改了个高压

今天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我也全换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