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

楼主(2009-12-15):
有一飞利浦显示器,开机听到继电器反复吸放,屏幕亮一下,灭一下,行管,降压管都正常,各路电压不跳的时候正常,跳变的时候电压会下降。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这种问题涉及的故障点比较多,总线,行扫描,场保护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