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主板,可亮机,但CPU供电管附近吱吱响,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9-12-15):
华擎主板4coreN73PV-HD720p,可以正常开机,各项供电正常,开机不久就会听到CPU供电管附近吱吱叫,鸣叫了一会就自动关机。再开机,也是吱吱叫,反复多开几次就不跑码了,CPU核心供电为0V,其他供电正常。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CPU供电部分负载不平衡或者过载
测量各相场管的G积电阻

网友:
CPU供电一般有3-5组MOS管,你需要测量有无被击穿,
排除MOS管后,再查看电源管理IC供电是否正常,一般是12V或5V
再查看电源IC 控制MOS管G极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是上管还是下管的G极电阻?是对地阻值吗?
引用 网友A:

是上管还是下管的G极电阻?----都测
是对地阻值吗?----对

网友:
LZ回答的不对。
你说的是无VCORE的检修思路。现在LZ是有VCORE,波形不稳。
用示波器测一下个相供电波形。如没有示波器那就测一下各相G极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