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AM3 架构主板 一维修案列

楼主(2009-12-15):
上电之后,发现无CPU供电,和FSB1.2V,  一般INTEL 的先修 FSB1.2V,再修 CPU供电,而AMD的先修CPU供电,再修FSB 1.2V。

一,量CPU供电IC   ISL6323B的工作条件,供电VCC 5V  和12V  正常, 再量开启信号EN   没有电压  追线路  就是图中所表示的, 最终端还是 I/O的5脚发出控制信号。
然后断开 到I.O的线路, EN信号升起,CPU供电正常,FSB1.2V也正常还是不跑CPU,考虑最新的一些主板又做了 保护电路,即使断开了电压出来了,也不一定正常,最后换了一个I.O  正常开机跑码。

维修实物图:

正常跑码

线路图概括:

网友:
不错,就是需要这些经验~~这类板修的相对比较少的

网友:
其是  这些板 都是今年上市的, 都有保修

网友:
楼主有ITE8720的PDF吗?谢谢

网友:
不同的io芯片  控制信号脚是不一样的  但启动的原理大同小异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不明白I/O为何这么容易坏!

网友:
在高端一些板设计不一样,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I/O参与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