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240线8角SPD引脚对应PIN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如题 在金手指定义图上只找到了6个对应角 分别对应101 119 120 238 239 240 PIN 还有另外两个角找不到了
因为要做个编程适配器座 所以请问下大家

网友:
你只给 6条线就可以

网友:
我记得只有7个脚。。。。

网友:
适配座最好的选材就是报废的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