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HDA5IPro跑FF

楼主(2009-12-15):
主板EP-8HDA5IPro AMD754针的主板,测得内存,桥,的电压都正常,上假负载测得上面“基准1.2V”  没电压。顺着找了一下,是与CPU附近的芯片VID脚相连的,没找出原因来,可能是底电平吧。再测得“复位”也没电压,经跑线找到一个小芝麻管Q1的C极,C极相连有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有2.5V,看来C极被拉低的,顺着三极管B极查线,连接到另一个芝麻管Q2的C极,而Q2的B极进板底了,找了很多位置也没找着,有谁修过这种现像的请帮帮。

网友:
我现在的板也是如此,看上去好像是通病

网友:
我的板修好了。就是CPU旁边的那一个IC坏了型号是f7512r.

网友:
是吗?那张板被我扔到废板堆里去了,等明天我也找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