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捷波悍马ha01故障

楼主(2009-12-15):
两片捷波悍马ha01故障 第一片,开机1秒断电,不上cup同样(面板开机信号连入io更换故障一样,电源14脚进入windond w83304.都代换故障一样,去掉cpu旁的rt8802四方贴片开机正常,rt8802更换故障一样)。第二片不检cup(各组电压正常。bios正常。桥温度正常。)
两主板的 io  w83304   rt8802 全部交换 故障一样。大师引路啊。

网友:
W83304D或W83304G是硬件监控芯片,先把这个芯片的条件搞清楚。

给你个PDF去研究吧!

网友:
谢谢上面大哥的支持。请给我点维修思路和故障范围。我都修迷了。非常感谢。
谁能知道rt8802 的作用。谢谢。

网友:
上面不是你的大哥,是我们的叔伯辈分的,要尊重!

网友:
下了2PDF,嘿嘿,研读一下

网友:
rt8802 CPU 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