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19P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15):
现在在手上有台三星G19P的液晶,一边显示正常,而另外一边显示红色,可以看到桌面,我把屏和屏线都换过拉,还是一样问题,不知道主板哪里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我感觉像是屏的问题。楼主最好先用好的驱动板试下,才好确定!

网友:
来张图看看,是只有红色还是泛红?

网友:
   各位版主,就是这种故障

网友:
灯管的可能也不排除.... 最好用个同用驱动板试下是不是屏部分的问题

网友:
换板吧,就能解决了

网友:
LZ把屏和屏线都换过,那就不用想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喽。。呵呵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既然换过屏了。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先写程序吧。

网友:
主板问题。换块通用板试试。

网友:
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